如何精确延时500ns

楼主:
LM3S811,PLL 50Mhz,我想精确延时 500ns。

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用 Keil 来仿真 SysCtlDelay() 来测试的时候是不确定的延时呢,
而且用示波器来查看也和软件仿真不一致。

网友:
定时器呢?

网友:
精确延时肯定用定时器了

网友:
用系统滴答时钟就可

网友:
C上延时一般都不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SysTick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谁具体做过吗?
我感觉跑 50Mhz 的时候,单周期是 20 ns,但是如果 SysTick 周期设置得太小的话是不行的。
还有 SysTick 是不需要清除中断标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