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数组首地址可以是负值吗?

楼主:
代码如下:  当i=0时,会调用DSPUP(&zuozhe[i-1][32],1).  难道此时为:DSPUP(&zuozhe[-1][32],1)?

/***************************左屏显示信息*********************************/
void fun40()
{

      for(i=0;i<4;i++)
       {
       SetPage(0);
       SetColumn(i<<4);                           // i<<4  0行0列
       DspUp(&zuozhe[i-1][32],1);

      SetPage(1);
       SetColumn(i<<4);                          // i<<4
       DspDown(&zuozhe[i-1][32],1);

       SetPage(2);
       SetColumn(i<<4);                           // i<<4
       DspUp(&wangshengwen[i-1][32],1);

       SetPage(3);
       SetColumn(i<<4);                          // i<<4
       DspDown(&wangshengwen[i-1][32],1);

网友:
和数据类型的定义有关,i=0如果uint8 :i-1=255,sint8 :i-1=-1(255),uint16:i-1=65535
有无符号与计算无关,数据8位或16位就不一样了

网友:
看不懂耶

网友:
定义好了一个8位或者16位的变量以后,任何运算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他的范围就定了,比如8位的只能是0-255。此外一个数组定义完了他的范围也就定了,比如a[3][2];
在这样的情况下,i=0的时候i-1仍然可以计算,结果是255,但a[255][0]却超出了范围,因此是不行的,当然如果你的数组长度达到了255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样啊。看来问题还是出在没看懂程序的调用上。可惜代码太长。贴出估计砖头一片。
还请高手推荐个keil C 调试的教程。非常非常详细的那种。今天我调的时候,发现i在数组调用之前,从0变成了1.但一直用F10或F11追踪,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