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件型号的迷惑

楼主:
对于很多数据手册都是一个系列的说明,如:msp430X1XX系列,读完后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现问题,例如:msp430F149,前面系列数据手册中说他的外设有DAC12,可具体到149内部它外设有DAC12吗?不知道高手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怎么从数据手册中,确定芯片的外设都有哪些?

网友:
这个最好的办法,是去看对应的IC的头文件,里面是比较全的。

网友:
看看这个选型表

网友:
芯片型号数字字母是有含义的,哪位大家总结一下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的人总结一下就好了,这样我们用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可能也是个办法,一会试试

网友:
就F149来说,谁能说说 它内部有没有DAC12 (不是ADC12,这个它肯定有)

网友:
一般只能看选型表里面的资源,用户手册只是针对一个系列的,对于每块片子的资源没有很明细的区分。
看头文件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Ti的官网其实做得挺好,
不过有时候速度。。。等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