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做交通系统,请问如何识别特殊车辆

楼主:
目前做交通系统,请问如何识别特殊车辆(如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各位给出些方案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不同救护车的发出的声音的频率不同进行识别,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不同救护车的发出的声音的频率不同进行识别,不知道可行不。。。。

让我的玩具车模拟发声也有困难了,至于信号处理方面,不擅长呀

网友:
比较简单可行的方法是给特殊车辆上放置专门的信号源,但能不能放置则不是技术问题了,其它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可行性。

网友B:
是要实际用还是自己玩啊?楼上说的是唯一的办法了吧。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除非手动控制,不过那样还不如在特殊车辆上转专门的信号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要实际用还是自己玩啊?楼上说的是唯一的办法了吧。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除非手动控制,不过那样还不如在特殊车辆上转专门的信号源呢。

我目前的想法就是特殊车辆贴磁条了·····

网友:
参考公交自动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