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SysCtlClockSet()耗时

楼主:
最近测试LM3S3748功耗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在MAIN函数中,调用函数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竟然执行了110ms?

我测试的方法是:在Main函数的开头配置一个GPIO引脚,低电平输出,然后调用SysCtlClockSet(),再将GPIO引脚拉高,通过示波器测量低电平时间得出调用SysCtlClockSet()的时间。

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时间正常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就知道了。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函数里面有个长延时,我的所有功能才耗时20几个毫秒,这里竟然要消耗100多个毫秒。。。。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有个延时是为了等待晶振稳定。频率越高,延时就越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延时时间有啥讲究吗,我的系统时钟为40MHz,我把那个延迟时间从110ms较小到42ms了,目前还没发现异常。。。我的产品是锂电池供电的,这个延迟太浪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时钟之后,难道你的片子设置后就进入 Sleep Mode 了吗?
不过听说 M3 之前的 Deep Sleep Mode 和 hibernate 似乎有问题,很少看到有人用这个。
这个延时对功耗会有那么大影响吗?
可以调低试试,低到一定数值就会跑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板子完成所有功能后,就进入Hibernation模式了,通过RTC每分钟唤醒一次,这样更节省电。我也听说TI M3的Hibernation模块有bug,不过目前还没发现什么异常,RTC每月的误差在30S以内,完全可以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