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等式运算符

楼主:
if (A == 1'bx) $display ("AisX");        //当A等于X时,这个语句从不执行
if (A === 1'bx) $display ("AisX");        //当A等于X时,这个语句执行

我是新手,请问下上面的等式运算符如何理解啊,谢谢给位啦?

网友:
有三个等号的条件判断吗?

网友:
三个等号是全等号

网友:
全等 与等号定义的差别在哪儿?

网友:
等号 条件判断,可以综合

全等 条件判读,不可以综合,但可以仿真!

所谓全等就是连x态(未知)和z态(高阻)都是一样的:
4‘b0xz1 === 4’b0xz1;
这个等号是不可综合的,可以仿真。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