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Q下载程序出现在奇怪现象与错误,求大侠帮助

楼主:
因为板子只画了一个JTAG口, AS口没画,所以烧写程序打算用JIC文件烧写,现在出现以下问题
1.用JTAG口可以烧SOF文件,但烧JIC文件时出现以下错误:error: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

2.JIC文件烧不了,所以临时焊接了一个AS口,可以正常烧写程序,但上电后程序不运行,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
  conf_done和nSTATUS这两个管脚输出低电平,这说明程序没复位好并且不能运行了,这两口也接了10K的上拉电阻。
求论坛高人帮忙分析一下这些情况,现在程序运行不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问一下,你用的QUARTUS 9.1 吗 ?

网友:
8.1,这个和版本没关系,我之前的板子一直用这版本烧写的,最近改了一下板,现在就有问题了,改动的地方不多,AS的下载口去掉,电源输入从LDO改成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