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程序仿真能行,为什么开发板上实现不了?

楼主:
#include<pic.h>

 void delay(int ms)

 {

 int i=0,j=0;

for(i=0;i<ms;i++) for(j=0;j<67;j++)

 {;}

}

void main(void)

 { TRISC=0;

PORTC=0b11111111;

delay(100);

while(1){}

} 程序如上,其他程序也是仿真是可以的,就是开发板上没反映。是一个点灯的程序,RC口接八个LED灯

网友:
开发板LED灯那边的原理图有吗?也发来看看!程序上没看出啥问题!设置一下断点在while(1)那边,停住后,看看PORTC口的状态是不是0xFF。

网友:
多少M的晶振呢?是不闪烁 还是没现象

网友:
  1.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
    ** Function name: delay
    ** Descriptions: 软件延时1ms
    ** input parameters: z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 x = z; x > 0;x-- )
    for( y = 110; y > 0; y--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流水灯测试程序
    ** 跳线连接:插上J23跳冒(LED连上电源)
    ** 现 象:下载代码,运行程序,流水灯开始流淌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main()
    {
    int num,temp;
    TRISD = 0X00; //输出 与AVR相反
    while(1)
    {
    temp = 0x01;
    for (PORTD = 0Xfe,num = 0; num < 8; num++ , temp <<= 1,PORTD = ~temp)
    delay(1000);
    }
    }

发个我测试过的正确的程序 您参考下

网友:
__CONFIG(0X3B31);
您这个好像没配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4M的晶振,__config()是配置字,和硬件上实现有联系吗?

看了下书上的程序,貌似都有这条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的时候灯是有亮的,呜呜,原理图太大了,不好发,
谢谢好心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nclude
void delay(int ms)
{
int i=0,j=0;
for(i=0;i {;}
}
void main(void)
{ TRISC=0;
PORTC=0xff;
delay(100);
while(1);
}
你看这样行不行,还要注意你外面LED是如何接的,你应该是直接利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去驱动LED,I/O输出的拉电流只有25ma,你看看你限流电阻是不是取大了,再看看你LED端的接法。祝你好运~

网友:
只敲了程序就编译下载了吧!?
还要对配置位设置一下才行啊!
如用5楼得语句,或者在工具栏上的 CONFIGURE 里面的第二个选项那里设置。
一般4MHz的晶振选XT,程序里没有喂狗语句,应该不使能看门狗(WDT)

网友:
是配置字的问题,仿真时不用设置,并要关了,实际硬件运行时要把配置字配置好

网友:
配置3B3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