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M3 的PWM用法有什么不同点?

楼主:
 M4的PWM有2个控制单元,不知道配置用法上跟M3 有什么不一样?

  望有使用过M4 PWM 的高手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数量多了一个,之前是一个 PWM Model,最多只能输出 8路 PWM。
现在是 2个了,可以输出 16路。

网友:
回复 Study_Stellaris

我是想在程序配置的时候应该有点区别, TI目前也好像没有类似的例程~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什么区别,有个小的例子,可以看看
\StellarisWare\examples\peripherals\pwm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区别

网友:
已经OK了,我设置的时候漏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