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样的液晶屏?

楼主:
现要做一个项目   人机界面 液晶3.5-15寸,触摸屏

系统支持图形化界面组态功能,具备曲线绘制,列表显示等功能

对于TFT液晶   我不太懂

希望大家能够给出一些设计建议,系统解决方案 和优秀的液晶厂家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要做一个项目   人机界面 液晶3.5-15寸,触摸屏
系统支持图形化界面组态功能,具备曲线绘制,列表显示等功能
对于TFT液晶   我不太懂
希望大家能够给出一些设计建议,系统解决方案  ...

使用 TI M3 9000 系列开发吗?
一般的 TFT 屏就可以吧,主要是软件上的要求。 TI 图形库应该可以满足吧。

网友A:
我们用的都是HMI模块,也就是人家做好驱动的屏,开发起来比较简单,缩短周期,做出来的效果也好。当然价格就稍微高点儿,看你自己需要了,如果做产品,而且价格不太敏感的话用HMI模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用的北京迪文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都是HMI模块,也就是人家做好驱动的屏,开发起来比较简单,缩短周期,做出来的效果也好。当然价格就稍微高点儿,看你自己需要了,如果做产品,而且价格不太敏感的话用HMI模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用的北 ...

迪文的HMI,确实挺方便的,还可以通过美工做得很华丽。

网友:
回复 楼主:

液晶3.5-15寸,液晶的跨度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