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收发器 IP175CH调试问题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基于光纤收发器 IP175CH芯片做了一块板子,IP175CH芯片外围电路都是根据芯片手册给的标准电路设计的,但是在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就是通过IP175CH芯片转换过来的电信号用网线连接电口,无法上网,通过示波器显示出来的芯片所需的晶振频率正常,为25MHz;芯片所需的几个电源供电也正常。但是就是不知道哪出了问题,哪位前辈知道像这类网络通信的芯片电路应该去怎么入手调试呀?知道的老师、大哥能不能给建议呀?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方便联系一下我吗?我的QQ:157329013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过于简单,无法判断是哪里的问题,比如焊接有问题都会导致。至于调试方法,首先务必保证被调系统的外围设备工作正常。其次,务必看懂器件手册,以保证电路和配置的正确。最后,确保所用元件、PCB、焊接等都没问题,如此,上电应该就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