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TI例程调试出问题 430F24X uart

楼主:
//******************************************************************************

// MSP430x24x Demo - USCI_A0, Ultra-Low Pwr UART 9600 RX/TX,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demonstrates a full-duplex 9600-baud UART using

 // USCI_A0 and a 32kHz crystal. The program will wait in LPM3, and receive

// a string1 into RAM, and echo back the complete string.

 // ACLK = BR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CO ~1.045Mhz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32768Hz XTAL @9600 = 32768Hz/9600 = 3.41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s required on XIN XOUT for ACLK *//

 //

                         // MSP430F249 //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         P3.4 /UCA0TXD|------------>

 //                      |                                  | 9600 - 8N1

//                       |          P3.5/UCA0RXD|<------------

 //

 //

B.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September 2007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2A

//******************************************************************************

 #include "msp430x24x.h"

char string1[8];

char i;

char j = 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P4DIR = 0xFF;                                                 // All P4.x outputs

        P4OUT = 0;                                                         // All P4.x reset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

 // USCI A0/B0 Transmit ISR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UCA0TXBUF = string1[i++];          // TX next character

          if (i == sizeof string1)                   // TX over?

         IE2 &= ~UCA0TXIE;                     // Disable USCI_A0 TX interrupt

}

 // USCI A0/B0 Receive ISR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string1[j++] = UCA0RXBUF;

          if (j > sizeof string1 - 1)

            {

              i = 0;

              j = 0;

              IE2 |= 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TX interrupt

              UCA0TXBUF = string1[i++]; }

 }

我分析的 格式 N,8,1,9600

程序说的是 发什么 接收窗显示什么

 端口号 我绝对没有错

我的错误状况是

 发送任意字符串后 接收在字节数在自加 接手区无显示 (非十六进制显示)

                               接收在字节数在自加 接收到若干 00 (十六进制显示)

 求教 我哪里出了问题!

贴个代码 贴的 一个空格没有    手动调了半天

网友:
找到了一个我以前验证过的代码
#include "msp430x24x.h"

char string1[8];
char i;
char j = 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P4DIR = 0xFF;                             // All P4.x outputs
  P4OUT = 0;                                // All P4.x reset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

// USCI A0/B0 Transmit ISR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UCA0TXBUF = string1[i++];                 // TX next character

  if (i == sizeof string1)                  // TX over?
    IE2 &= ~UCA0TXIE;                       // Disable USCI_A0 TX interrupt
}

// USCI A0/B0 Receive ISR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string1[j++] = UCA0RXBUF;
  if (j > sizeof string1 - 1)
  {
    i = 0;
    j = 0;
    IE2 |= 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TX interrupt
    UCA0TXBUF = string1[i++];
  }
}

网友:
无奇偶校验,8比特模式,停止位是1位。
串口有收到的话,基本可以定位成时钟和显示的问题。
可以用调试器在线调试状态下查看,MSP430到底接收到了什么,这样再定位是单片机接收还是发送的过程中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来回复 很是激动啊 !
但是 我没发现你的程序和我的有哪里不同!   都是TI给的例程吗

网友:
AA

搞出来了
程序 是 没问题 的   当然也不是波特率的问题了
串口调试 助手  没用  !  换一个调试  可以的
那个什么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