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问3V逻辑接口可以给3.3V逻辑信号吗?

楼主:
ADC 数字接口兼容1.8V/2.5V/3V/5V,可是单片机是3.3V数字信号输出。

以前没注意,ADC的VIO和数字信号线都直接给3.3V,也没怎么着,这样会出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
不会出问题。一般3V就是3.3V,常用的电压等级是1.8V/2.5V/3.3V/5V很少有标称用3V的器件吧,这个好像是与制造工艺有关的。

网友:
AD7982就是标称1.8V/2.5V/3V/5V了

网友:
可以,这类问题楼主应该去看看器件手册,注意输入门限范围即可获知。

网友:
手册上写得清楚就是3V,我这不来问问实际经验嘛,现在用3.3V是没怎么着。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