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和负载去耦的问题

楼主:
因为电源不干净,有几mV高的噪声,放大看是100MHz左右的窄脉冲,所以加了LC-PI型滤波电路,但又因为后级负载电路瞬态电流比较大,需要一个较大的电容起储能和去耦作用。这样一来,电路上滤波电路的第二级电容就跟后级的大电容并在一块了,是不是要一块算呢?如果PCB走线上离开一段距离可不可以分开算了,比如滤波电路后先接一条小电流负载支路,再接大电容和大电流负载支路。我觉得前级的滤波电路是滤高频噪声的,后级的大电容是滤低频起平波作用,各干各的活,相当于一个小电容并一个大电容,只不过LC网络的效果比一个小电容的效果要好些。

再顺便问一个关于电感选择的问题,不同型号电感的datasheet上写的测试频率不同,fI,fQ,给出的电感值也只是针对测试频率的,是不是说明这款元件适合工作在这个频段上呢?

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MHz ?!

网友:
就是电源电压上细细碎碎的毛刺,放大了看是10ns的小尖峰,波形不规则,但周期还挺一致的。我满板子上都没这么高频的信号,肯定是外面引进来的,加滤波电路有助于平滑减小噪声。

网友:
大电容和小电容并容量上当然是加一块儿了,但其工作还是分开的,各司其职。电感的测试频率只是厂家测试时的频率,他们能保证在这个频率的一些参数。用着其他频率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电感在不同的频率对信号呈现的阻抗是不一样的,因此用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你这种干扰可以在电源输入板子的地方加一个在磁珠应该会有作用,当然,如果这种噪声是由引线传过来的话,磁珠也有频率范围,用的时候也需要注意!

网友:
......电源线铺在内曾,是不是在引出的位置加也一样呢,现在用CLC滤波,和磁珠比哪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