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C下面或附近数模一点共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
datasheet上是说应该在下面一点共地,但是如果在附近引出来用0欧电阻接可能产生什么问题,还查到有说,用磁珠相连有选频的好处,这个“选频”怎么讲?是指可以把数字区指定频率的噪声滤掉吗?数字区的噪声频率是不是就是单片机的频率啊?谢谢指教!

网友:
模电数电没学得飘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在附近引出一般也不会出问题,很多datasheet上好像也没有提过引出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引出的话有可能会由于地线的阻抗使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产生电位差,因为引出的话在芯片部分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距离就远了,这样容易增大阻抗,从而使两部分的电位不相等产生电位差。一般芯片数字地和模拟地的电位差不能超过0.3V,否则可能会烧毁芯片。选频当然就是多某一频率呈现大的阻抗了,主要是高速数字信号产生的噪声,这个频率也就是你说的单片机的频率,但数字部分如果不用单片机的话就不能这么说了,用选频更全面一些。

网友:
物理 原理

网友:
我觉得加磁珠还有点作用,至于0欧电阻一点也没用

磁珠把地的频率干扰可以滤去一些。而加个0欧我觉得没有意义,我平时只是一点连上,什么了不加,好用的很,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0欧电阻确实没什么意义,和直接连上一样。我们都留着焊盘用焊锡直接连

网友:
磁珠的选择

应该直流电阻尽量小,交流阻抗尽量大. 经验值是多少效果好呢?
看了一下,R_DC几mOhm的, Z@100MHz只有几十欧姆
交流阻抗几百欧的,直流阻值就有几十欧了.
我觉得需要优先选小直流阻值的,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