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

楼主:
用keil和proteus仿真

读ds12c887的时间。

读出后 LCD  显示     I5 :I5:  I5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教!!!!!!!!!!!!!!!!!!

unchar read_ds(unchar add)
{
      unchar ds_data;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a =P0;
      dsds=1;
      dscs=1;
      dsas=1;
    return      ds_data;

}

void main()
{
    unchar shi,fen,miao;
    init();
    while(1)
        {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write_lcd_time(3,shi);
                        write_lcd_time(6,fen);
                        write_lcd_time(9,miao);

         }

}

网友:
ds12c887没有工作或者没有初始化

网友:
ds12c887里有一个位相当于开关,使能之后里面的振荡器才工作,否则电池到你买的时候早没电了。

网友:
初始化时序不正确,或是读时序不正确

网友:
也有种可能,你的仿真图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