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扩展I\O口的程序不理解,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a XBYTE[0x1fff]
#define pb XBYTE[0x3fff]
#define pc XBYTE[0x5ffff]
#define com XBYTE[0x7fff]

……

网友:
哪儿不懂?程序贴的也不全吧?头文件是什么?其实吧,是这样的,XBYTE[]是一个头文件里面定义的一个函数,例如XBYTE[0x1234] = 0x56; 则等价于
mov dptr,#1234h
mov @dptr,#56h

网友:
头文件为: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absacc.h"

这样使用XBYTE定义完成以后,pa/pb/pc口就可以用了,,另外还要对com进行设置,我们置为0x98,是关于8255的设置(pa为输入。pb为输入。pc低4位为输出高4位为输入)。接线时,总线为p0口,然后wr接p3^6,rd接p3^7,使能端接p2^7,p口的选择端a1a0分别接p2^6p2^5....是采用直接访问的形式,求详细解释,,,,对于直接访问外部寄存器自己不是很了解,,没用过。还请各位多费点心,帮一下忙。

网友:
XBYTE的定义会涉及一系列的外存访问,此时P0复用即传数据又传地址,右wr和rd信号区分,你结合51的外存访问时序和8255的寄存器定义和硬件连线就看懂了.
这种东西很少用了,用个cpld轻松灵活的搞定.

网友:
pa,pb,pc是8255的三个口的地址,com是控制寄存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