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 hat linux9 启动GCC

楼主:
请教

Red hat linux9  环境下
如何启动 GCC 呢?
我的开始菜单里  没有GCC

但是我安装了LINUX自带的GCC工具了

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启动GCC

或者需要一些设置  才能启动GCC 呢?

网友:
不会, 不懂。。

网友:
gcc不是像VC那样有图形界面的,
无需启动,
直接用命令编译你的C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但是如何使用呢?
比如 我有个  test.c    如何编译呢?
请具体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 但是如何使用呢?比如 我有个 test.c 如何编译呢?请具体指点一下

用终端,输入gcc test.c  -o test进行编译。
编译完以后会生成test.out文件,在在终端里输入 ./test  就运行了。
如果要单步运行就用GDB命令,
具体的不说了,网上有教程,你自己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
怎么在用redhat linux 9 ?
哪年子的东西了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做嵌入式LINUX嘛 不用RED HAT LINUX9的话 ,现在大家一般都用哪个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