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TI的C6748系列DSP怎么实现高速数字序列输出

楼主(2011-11-08):
TI的C6748系列DSP怎么实现高速数字序列输出
各位大侠
小弟我初用DSP,是TI 的C6748系列,要实现高速数字序列输出,例如编码了的信号输出,但输出位的位宽是10ns,也即是100MHZ的频率,我看了C6748的相关资料,发现没有哪个外设支持这么高速的接口,BSP,PWM等都考虑过,都不行,还请大家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频率
接口
外设
资料

网友:
有点深奥。。

网友A:
接收你编码输出的是什么器件,如果也是可编程器件,可以考虑下加大位宽(就是原来的8bit改为16bit)来降低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