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omparator - A 的比较输出CAOU T 内部选择作为Timer - A 的输入

楼主:
如何将430中Comparator - A 的比较输出CAOU T 内部选择作为Timer - A 的输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奇怪的问题,没看明白,能不能具体一点?
到底是什么实际应用需求?

看Timer_A Block Diagram好像没法实现,输出模式里虽然可以利用其他比较器的输出作为输入,但是那几种逻辑关系选择是定死了的

网友:
哈哈,楼主是在做触摸按键吧

我当时也在这里纠结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放弃了,看手册里介绍的用到CAOUT时都是从外部接到timerA的.....

网友:
呵呵,我说的不是很清楚!知道了,选用CCI1B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做的一个小项目用!呵呵,可以用内部比较器的输出直接给定时器捕获,CCI1B是直接送到定时器捕获单元的。

网友:
哈哈,想起来了,当时就是这个CCI1B,找了半天没看明白怎么用...回头再仔细看看.....

网友:
晕,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呀,我就以为是G2系列的呢
不过就是有CCI1B也能连接内部信号?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