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片子有没有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想的?

楼主:
我看了DIY示波器,上说AVR的片子有的是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相等,我记得STC也有吧???求教高手

网友:
STC只有6T模式和12T模式吧

网友A:
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是传统51留下的一个概念,传统51是把晶振12分频后作为系统时钟使用的,因此有一个12倍的关系,后续的很多单片机延续使用了这个概念,但很多这两个周期都相等了。STC的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关系不是12了。楼上说的6T模式和12T应该是传统的6倍或者12倍,也就是晶振不分配或者2分频输入给系统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是传统51留下的一个概念,传统51是把晶振12分频后作为系统时钟使用的,因此有一个12倍的关系,后续的很多单片机延续使用了这个概念,但很多这两个周期都相等了。STC的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关系不是1 ...

6T是6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12T是12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

由于传统51是12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所以6T是双倍,12T是单倍

网友:
STC有12T,6T的,最新的也有1T的,不过STC的宣传总感觉不太靠谱,但是应该比传统的多少快一些吧

有时候对时序比较严格的或是有定时的程序看的还是很清楚的,确实比AT的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这样啊,没自己看过他们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