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430的时钟有点迷糊,希望高人指点?

楼主:
ACLK,MCLK,SMCLK三个什么意思理解,可是有什么具体的关系,求指点?

网友:
这个就是MSP430的精华所在,提供了3种不同频率的时钟,可以供系统或者外设去选择,在功耗和性能之间做权衡!

网友A:
基本时钟模块包括3个时钟输入源:
【1】LFXTCLK
默认工作在低频模式(32.768KHZ)手表晶振
也可外接450K~8MHZ的高速晶体振荡
【2】XT2CLK
可选择的高频振荡器,可以通过标准的晶体振荡器、谐振器或外接450KHZ~8MHZ的时钟源工作。
【3】DCOCLK
内部数控RC振荡器。

时钟信号
【1】ACLK辅助时钟
ACLK是LFXT1CLK时钟源经1、2、4、8分频后得到的
ACLK用于低速外设
【2】MCLK主时钟
MCLK主时钟来自LFXT1CLK、XT2CLK、DCOCLK三者之一,然后经1、2、4、8分频。
MCLK通常用于CPU运行,程序的执行和其他使用到高速时钟模块。
【3】SMCLK子系统时钟
SMCLK子系统时钟可由软件选择来自XT2CLK或DCOCLK,然后经1、2、4、8分频。
SMCLK通常用于高速外围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LK 理解为Aid Clock
MCLK理解为Main Clock
SMCLK理解为submit Main Clock
这个是我用我的垃圾英语的的理解,应该是不准确的但是理解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时钟模块包括3个时钟输入源:
【1】LFXTCLK
默认工作在低频模式(32.768KHZ)手表晶振
也可外接450K~8MHZ的高速晶体振荡
【2】XT2CLK
可选择的高频振荡器,可以通过标准的晶体振荡器、谐振器或外接450KHZ~ ...

很到位

网友:
书里面的  截个图楼主看看

网友:
这个东西是430的基础之一,
楼主是必须要搞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