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做的一个简单的温度计

楼主:
有幸团购到了LaunchPad团购。第一次接触到了MSP430单片机。也没太多时间,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温度计。
开始使用了ADC0外接NTC热敏电阻,其他IO口驱动了一个2位数码管,外加一个复位开关和电池。
后来发现MSP430G2231有内部温度传感器,就改成内部温度传感器了。
温度显示一段时间后,进入待机模式,按复位开关后重新显示温度。

附件为基本代码

网友:
希望能有电路图,数码管,温控电阻,复位按键的电路连接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唤醒单片机。不要去按复位。

网友:
其实按键唤醒也挺好的,便于随时唤醒

网友:
做出来分享给大家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唤醒单片机。不要去按复位。

就是在想看的时候按下按键就可以了,平时完全不必显示和检测啊。

网友:
对,我们要低功耗

网友C:
能不能把电路图也贴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电路图也贴上?

电路图没画,直接焊的。程序注释中有简单的连接引脚

网友:
从低功耗角度考虑,唤醒比复位更省电吧,不知道楼主说的复位是不是单片机的复位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想看的时候按下按键就可以了,平时完全不必显示和检测啊。

完全同意

网友:
楼主的编程风格久和教科书上的差不多

网友:
我想看看原理图 自己做一遍

网友:
如果是LCD 一直显示也问题不大
不过用数码管的话,功耗就比较大了,按键唤醒比较合适
个人观点

网友:
平时不用直接断电不行吗,断电不更省电吗?为什么非要睡眠,唤醒呢?

网友:
电路有么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