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两脚和三脚的区别

楼主:
今天才够红外接收头,发现有两脚和三脚的两种,不是很明白那种能直接用在单片机接收红外信号上,貌似那个两脚的仅仅是一个红外线LED,谁能告诉我其中的区别

网友:
三脚红外接受头受到38KHZ红外线震荡就输出底电平,否则高
两脚接收头是啥?可能是红外敏感的光电门吧,红外线LED不能接收.

网友:
两脚的就相当于一个三极管,不过基极是靠红外控制导通的,通过外部电路可以很灵活的改变有信号时的情况。三脚的就是楼上说的那种。如果只是接收遥控器当然是三脚的那种比较简单,要想更灵活的应用可以用两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了啊

网友:
很好的东东,支持一下!

网友:
两脚的只是单纯的光敏管,可以是光敏二极管也可以是光敏三极管,三脚的在早期产品中有单纯的光敏三极管,将基极引出了,这类光敏三极管通常是金属外壳,现在的三脚产品是集成组件,内部包含光敏管和后级放大电路,有的还包括解码器,可以直接输出基带信息。

网友:
两脚的是红外接收二极管,三脚是红外接收三极管,有一个脚有电平变化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谢谢高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