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怪问题(急),求高手赐教

楼主:
多个设备挂载在I2C总线上时(多主机,4个设备固定在总线上),再往总线上加入支持热插拔的I2c设备时,出现下面所列现象:(以下所说的设备个数不包括固定的4个,上拉电阻的修改也不包括固定的4个,下面所说的I2C设备之间通信都是指新加入的I2C设备与固定的4个I2C设备之间的通信)

1、当再往总线上挂载的设备大于8个时,I2C设备之间通信不稳定(每个I2C设备通过一个PCA9513与总线相连,每个设备的上拉电阻为10k),小于8个设备时通信很稳定;

2、把所有设备的上拉电阻改为2.2k时,通信情况跟1一样;

3、把所有设备的上拉电阻改为1k时,挂载8个以上设备时I2C通信正常稳定,但是当再挂载的设备个数为5-7个时,I2C设备之间的通信不稳定。

以上所有情况下新加入的设备之间通信是正常的;

求高手赐教!!!!!!!!

网友:
1.  I2C总线实际上不光光是上拉电阻一个指标,I2C总线对总线的电容也是有规定的,当总线的电容负载变高时,我们访问I2C的速率就要降低,否者会出现错误。楼主在调试的时候只更改上拉电阻的做法有点欠妥。
2.  连接到I2C总线的设备数量受总线最大电容的限制,总线最大的电容负载不能超过400pF.
3.  为了可靠的挂接多个I2C设备,你最好是用示波器打下波形,看I2C的波形是否正确,上升和下降沿是否变形。
4. 如果总线上波形变形严重,建议降低I2C访问速率或者查找看是否有某类器件不符合I2C的总线规范,电容负载偏大。

tritonl.zhang
qq:906411450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口的线上阻抗问题,挂几个每个上加上拉电阻可能没问题,挂多了,都加阻抗衰减就大了,这个就要注意了,信号传输完整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在有些情况下通信是稳定的,说明代码应该是没问题的了,总线上的电容都被去掉了,这样的话我只能想到该上拉电阻了;
2、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波形还比较正常;
3、原帖的第3条是我最想不通的,为什么挂5-7个时不正常,少于5个或大于8个又正常
通信不正常主要是:新加的设备往固定的I2C设备上发生数据正常,但固定的I2C设备往新增的设备上发送数据部正常(有时可以发送成功,有时发送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