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列检码器 状态机 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
  序列检测器的逻辑功能描述:10010 的序列检码器,状态转移图如下图所示:

我我有一点不明白, 在状态B的情况下要是输入1的话,直接进入A状态不行么?G状态下如果输入1的话也可以直接进入A状态啊,我就是这样做的一个状态机,也实现了这个序列的功能要求,重叠的码也能检测出来,所以我想问问 这个F 状态到底有什么用啊?如果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那多一个状态岂不是多占用了资源?

网友:
还没看明白,莫急,慢慢来!

网友:
序列检测器使用滑动窗口,直接检测代码就OK了,需要这么复杂状态转移吗?

网友:
貌似可以每个状态检测到错误代码之后直接返回到A状态哦  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教  什么是滑动窗口 小弟新手 求大侠指教  滑动窗口实现的代码 能给我看看么

网友:
假设

  a: in std_logic; ----------串行输入数据;

  b: out std_logic; ---------表示检测到序列的标志;

  定义寄存器序列:

    series: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if (rst='1') then

   series<=(others=>'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eries<=a & series(4 downto 1) ;

  if (series="10010") then

       b<='1';

  else

       b<='0';

  end if;

end if;

网友:
有 verilog的么? 我用的verilog,这个看不懂撒,谢谢!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470-74-1.html

引用 网友B:
夏老您好!
我想问一下下面的状态机设计中的“F”状态可不可以省略,用A状态来代替。

根据:
状态简化: 如果在状态转换图中出现这样两个状态,它们在相同的的输入下转换到同一状态去,并得到一样的 ...
在这个例子中,确实可以省略F状态。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在较复杂的系统设计过程中,确定最简状态十分困难。我的看法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完成设计,即使多用几个状态,可很快生成想要的控制信号,也比少用状态不容易完成设计好。当然状态过多会造成资源浪费,也是不值得的。这是一个设计的权衡问题,状态多寡各有利敝,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目前数字系统资源比较便宜,工时十分宝贵,在批量小的设计中,不必过多考虑状态化简。批量大的设计则另当别论。

网友:
这是夏老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么,我急需啊,我刚开始学习fpga,这几天也在学习序列检测器的相关问题,麻烦你啦,先谢谢了。我邮箱492438901@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给您写了一个简单的 程序 测试程序 仿真波形图 一块给您发过去了  希望对您有帮助 ;我也是新手 ,一起努力。

网友:
记得毕业时候去华为面试,自己写了这么一个状态机,呵呵,面试官直接告诉我为什么不用一个移位寄存器实现呢,当时眼泪哗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移位寄存器? 比如说 5为的寄存器 reg 【4:0】 a;

右移,判断 if (a[4]&&!a[3] && !a[2] && a[a1] && !a[a0])  输出 ;

是这样么?

网友:
希望得到支持

楼主你好,我刚刚开始学习FPGA,特别希望能够获得你的原代码来学习序列检测 。 61305608@163.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实现省资源,比状态机好点

网友:
上面没有具体给出移位寄存器的程序我这里直接给出,关键在于移位之后,将数放入寄存中然后比较序列。(下面是直接写的,如有错误,自己改下,就当练习好了,呵呵)
odel xuliejianceqi(in,out,rst,clk);
input in,clk;
output out;
reg [7:0] data;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ata<=8'h00;
    out<=1'b0;
   end
  else
    begin
       if(data==8'b10101011)//要检测的序列
       out<=1;
       else
        begin
          data<=data<<1;
          data[0]<=in;
          out<=1'b0;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F: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