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
launchpad每次烧写完程序都要插拔一下USB才能看到程序结果,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

网友:
我不需要啊  直接用IAR  然后直接点运行 就可以看到结果哦  给你个图

网友:
我的也不需要

网友:
觉得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A:
下完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完复位一下试试~

我没想到这一点,会不会是jtag的rst被拉住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貌似在群里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啦~~~谢谢大家,忘了点运行了~~

网友:
对不起我是新手

捣鼓了半天,也不知道那个launchpad怎么烧写程序,哪位帮帮我告诉一下,只用他给的那根USB线能烧写么?用什么软件?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用IAR编译器 直接运行就行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IAR的project里面有两项可选的下载:1.Download and Debug 2.Download

网友:
直接用IAR编译器啊, 直接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