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操作的疑惑

楼主:
最近想学下SD卡,有个问题:当SD卡想430发送数据时我是通过接受缓存来读数据,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还没读这一次的数据,接受缓存就被下一的数据次更新了,,,,,,,,是不是要通过接受中断来读取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人理啊

网友:
能实时读取就实时读取

不记得了,只能一个块的读取?
那就用定时器之类的不可以么?

再不行就用FIFO,不过可能小玩意用着太奢侈了吧?

网友:
楼主现出原形哈哈哈

这个问题交给AUSK

网友:
以前看过这方面的资料,设想好自己的需要和方法之后也没时间弄,先放着了,现在都忘了,上午赖床的时候想到了我当时是怎么设想的呢?想起来一些关于SD卡的大致原理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具体应用,我当时的需要是速度不快,一般单片机用SD卡都是用SPI接口吧?虽然好像SD卡是块读取(没记错吧?),但是SPI接受是有中断的,中断来的时候读取一个字节的SPI接口的自带缓冲。设置好SPI的时钟速率,能够达到需求就可,程序处理的时间要小于SPI接受一个字节的周期(时钟速率是可调的吧)。

楼主的是不是要一次接受大量数据并且处理时间很长呀?那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可能真的要大容量RAM或者FIFO了

我了解不多,再说我的应用是我想好了怎样传输以后我注意的重点就不在怎样传输方面了,而是其它方面了,是什么就不说了,虽然没什么,不过最近尤其情绪有点愤懑,看不惯那种不劳而获的人了,而我却花了很多时间

不好意思,因为忘了,但是又了解过,所以忍不住乱说,可能有点误导楼主了
唉,还得忙我的那个上位机呢,本来想着拍拍EEwWOLD的马屁,加了EEWOLD的链接,还是删了吧,自己的鸟水平,不配呀,别招人笑话嘻弄

网友:
楼主的SD卡何时发送数据不是由cpu控制的么?一次RAM存储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