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8:具有集成MUX、PGA、温度传感器、振荡器和参考的16位ADC

楼主:
芯片介绍:
The ADS1118 is a precision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with 16 bits of resolution offered in an ultra-small, leadless QFN-10 package or an MSOP-10 package. The ADS1118 is designed with precision, power, and ease of implementation in mind. The ADS1118 features an onboard reference and oscillator. Data are transferred via a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 The ADS1118 operates from a single power supply ranging from 2V to 5.5V.

The ADS1118 can perform conversions at rates up to 860 samples per second (SPS). An onboard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PGA) is available on the ADS1118 that offers input ranges from the supply to as low as ±256mV. This range allows both large and small signals to be measured with high resolution.

DataSheet:

应用手册:
模数规格和性能特性术语表 (Rev.

网友:
真给力这次活动.用上去,应该效果很好的.谢谢

真给力这次活动.adc芯片这个用上去,应该效果很好的.谢谢

网友:
ADS1118

ADS1118的尺寸仅为2 毫米 x 1.5 毫米,与业界现有的其它同类型16位ADC相比小65%以上。在0摄氏度到65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ADS1118可确保为直接线性化测量实现不足0.5摄氏度的未校准误差,支持内置内部参考,能够支持每秒高达860次采样的数据速率。

网友:
ADS1118

支持2.0 V至5.5 V的电源,同时仅为150 μA(典型值)的超低功耗可进一步延长电池供电型便携式工业设备的电池使用寿命,满足温度测量、气体监控、工业过程控制以及仪表等应用。

网友:
超低功耗,16位高精度啊,稳定性最重要..

网友:
一直在找这样的低功耗高速ADC,不知道SPI是否对ADc有影响

网友:
..

很期待16位的AD

网友:
期待16位中!以前一直都想拥有!

网友:
以前一直都想拥有!

网友:
初来乍到 多多关照啊

网友:
可惜没买成。知道晚了

网友:
adc芯片这个用上去,应该效果很好的.这款芯片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网友:
一直想用却舍不的,这次终于可以用上了。

网友:
十分的好,有了它,要读取24个点的温度数据只需要用12片ADS1118,再加上TI的CM3芯片,完成网络传输,以后可以在办公室里面控制现场了。

网友:
正好需要16位adc,这个最适合了!

网友:
期待

很适合做一个电池放电特性测试仪,两组差分通道,一通道采集电压,一通道采集电流,内置PGA,前端的电流放大电路都省了。

网友:
结合OPA2209AID和ADS1118,进行小信号的测量,效果会如何呢?拭目以待

网友:
想采集一个传感器,里面称精度有15位出来的是模拟的,我想用AD采集,16位精度去采集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