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LaunchPad定时器学习

楼主:
(1)建立

分析程序

  CCTL0 = CCIE;                           //允许中断(TACCR0

TACTL = TASSEL_2 + MC_1;                //时钟源选择为SMCLK辅助时钟

由上可知:时钟源选择为SMCLK辅助时钟,增计数器模式。

3)增计数器模式

4)波形(示波器是很久很久以前  听说第一届师兄就用了  有点老)约10ms

网友:
  1. (2)

    /***********************************************

    **** LAUNCH PAD 定时器 ***

    **** MCU: MSP430 ***

    **** 作者: 常见泽 ***

    **** ***

    **** ***

    **** 2011.11.07 ***

    ***********************************************/

    //#include <msp430x20x3.h>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不使用内部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设置P1.0口方向为输出

    /***********************************************************

    TIMER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

    15——9:----

    8 7 6 5 4 3 2 1 0

    CAP OUTMODX CCIE CCI OUT COV CCIFG

    *************************************************************/

    CCTL0 = CCIE; //允许中断(TACCR0)

    //CCR0 = 65000;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CCR0初值为5000

    CCR0 = 1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时钟源选择为SMCLK辅助时钟

    _BIS_SR(LPM0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和开中断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 CCR0 += 65000; // Add Offset to CCR0 0xffff

    }

网友:
:carnation: 撒花
有的时候真的很想用模拟的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h 哈哈 版主为什么呢 我好像用数字的啊 可是买不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实话只有模拟示波器才是真实时的,数字的有些细节抓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篇文章可能有错误 这个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写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嘿嘿,共同进步吧~

网友:
求教

CCR0 += 65000;
这里 CCr0+6500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