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中P3_3能被这样赋值吗

楼主:
for(c=0;c<8;c++)
   {  P3_2=0;
P3_3=num&0x80;
num<<=1;
P3_2=1;
   }

这是用两片595驱动8位数码管的程序
程序能用 其中有一段是上面这样写的

P3_3按理说不是只能赋值成0或1吗 像1上面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全程序见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weishm为什么不能复制0或1呢??

网友:
P3_3在C语言里面只是一个变量,怎么赋值都行的,不过看这个变量的意思应该是一个位,因此这样赋值对不对就得试一下才知道了。

网友:
P3_3=num&0x80;
这条语句是这样的:只要num&0x80与出来的结果不等于0 ;P3_3就可以得到1。其实keil中有一个调试功能; 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
4楼正确,在对p3_3进行赋值的时候,有一个隐式类型转换,它是由编译器自动完成的,是将运算的结果转换为二进制的位,如果运算的结果不为0,那就转换为二进制中的1,如果为0就转换成0.

网友:
为什么不这样
dat <<=1;
P3_3 = CY;

网友:
十分感谢大家!

十分感谢!

网友:
c51中非0值用1表示赋给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