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告诉我锡接走线的具体操作方法吗

楼主:
需要焊一块51单片机板,想试试锡接走线法,有没有人有经验,分享一下吧

网友:
说出来让人笑话呀

网友:
这么强悍,自己来哇。。。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自己在纸上画好布线图,最好不要交叉走线,实在不行那就跳线把,在焊的时候要注意烙铁的温度,温度不要太高,高了焊锡就流动了,很多时候就是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能体谅新手的感受吗

网友:
太奢侈了。
我一直用漆包线在洞洞板上焊东西,距离超多两个孔的短的用电阻腿,长的用线。这样焊起来也比较简单,布线也方便,也省焊锡,现在焊锡多贵啊。而且如果布局合理,板子一样漂亮

网友:
用细导线、硬质元件腿、漆包线等做连接更可靠、方便。

网友:
多花点时间布局是值得的,尽量少交叉少飞线,除了pcb布线的基本原则外可靠是很重要的,一旦虚焊短路什么的后面会带来好多麻烦,就算找到了改起来也不容易. 多余的管脚线先不要急着剪断留着连线用,如果需要套个线管防止短路,有时我用毛细的热缩管很好用 另外有把好的恒温烙铁很重要,烙铁不要长时间高温烧它不要用它翘东西不要摩它,这样可以用的久些,即便如此烙铁头也是损耗品,不吃锡了就换个新的.

单面板焊盘容易被拉脱,把几个焊一起可增加强度

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了

还有牢固焊接必须熔态焊锡去除氧化层,焊锡不能到熔态可能是焊锡质量不好或者热量被迅速传走的原因

表贴的电阻电容小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