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的串口转以太里的IP地址等信息存在内部FLASH的哪个地址块了?

楼主:
请问TI的串口转以太里的IP地址等信息存在内部FLASH的哪个地址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存在非易失存储器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存在 Flash 中起始地址为 0x00017800 的 Flash 块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大解~为什么是保存在Flash 中起始地址为 0x00017800 的 Flash 块中呢,我在TI的串口转以太例程里实在是没找到这块?????

我老是觉得像是保存在搜索到第一个没有数据的FLASH块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0x00017800 是 Flash 中的第 94k 处,这个例程是想将数据存在最后的 2k Flash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