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电压表

楼主:
利用FPGA实验箱上的TLC549A/D转换芯片对电位器输入的电压进行A/D转换,并在数码管上显示,要求使用Verilog HDL语言来编写!在线求解答!!!!

网友:
有试验箱难道试验箱不配例程?

网友:
是啊 实验箱应该有光盘的哇  希望楼主找出光盘 把里面的例程分享分享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 分析如下:

   1.  研读TLC549A/D的采集时序图. 编写读写时序。

    2. 对采集到数据进行数据处理,求出十进制的位信息。

   3.  对位信息进行数码管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