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低压信号的PWM转换

楼主:
 那位大侠有能将0~10V电压信号转换成PWM信号的电路或方法?要求输出的PWM信号的占空比随输入电压大小成线性关系,响应速度要快,精度要高

网友:
做一个比较器,用一个三角波或者锯齿波和这个信号进行比较,输出的方波的占空比就和这个电压信号呈现线性关系!三角波或者锯齿波应该可以用运放自激震荡产生,也可以用DA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