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
我用lpc1114 定时器32 计数,想随时读取当前计数值,各位大大,是读取哪个寄存器看吧!我试了都不行啊,不是读TC么?

各位大大,路过好心告诉一声,我不用中断的,就想在随便一个IO口边沿有动作时,读取当中的间隔时间

网友:
已解决了,在io中断里开定时器,当另一个来的时候,停止定时器,记取TC 再复位定时器,再打开,记得一定要复位,我就卡这复位上

网友:
大哥,能不能把你初始化定时器的那部分程序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