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keil3链接开发板,点击debug时,出现conc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 ,但是能听见开发板上继电器的响声,搞了两天了,还没弄明白,各位大仙务必帮帮我啊,图片不好传,我弄了个压缩包,截图都在里面,谢了

网友:
我在线等

网友:
板子没有连上,查看一下你设置的是否正确,是否选择了合适的仿真方式。还有就是接口连接是否正常,芯片是否正常,调试接口是否被锁定等!

网友:
看教程里的连接方法 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