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31怎么装不上啊?

楼主:
我在版主的《一步一步教你使用 uCOS-II 》的帖子里找到了安装包,可是安不上。

这是安装包解压后

这是安装包解压后

把安装目录改到“c盘”

把安装目录改到“c盘”

安装路径默认

安装路径默认

默认,“Start Stall”

默认,“Start Stall”

网友:
关于BC31安装

楼主在11年11月份,关于BC31安装不上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Source路径定位到解压缩的文件夹,最好不要用中文

网友:
这里是安装说明。
仔细看清楚是解压到C盘BC31目录下,Source path选BC31才开始安装的

网友:
BC31安装问题

我真会折腾,BC31安装好了,但是安装过程中360跳出来阻止了好几次,忘了关防火墙了,怀疑没有安装好,删了重新安装,结果出问题了,提示too many subdirecories,要怎样才能卸装完全,好重新安装?

出错提示

出错提示

网友:
BC31安装问题

问题解决了,重新解压,,然后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会折腾,BC31安装好了,但是安装过程中360跳出来阻止了好几次,忘了关防火墙了,怀疑没有安装好,删了重新安装,结果出问题了,提示too many subdirecories,要怎样才能卸装完全,好重新安装?

子目录太多,删掉重装就好了

网友:
那个是因为你输入目录有误
1 第一次输入的是安装包目录

后面的才是你要安装的目录

看提示,虽然是英文的,但还是能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