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增减计数模式会不会产生两次比较中断?

楼主:
TMS320LF2407A,定时器采用增减计数模式,开比较中断,一个周期内会不会产生两次比较中断?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不行,只能选择一个
0 or PRD
CTRU = CMPA
CTRD = CMPA
CTRU = CMPB
CTRD = CMPB
只有在等于0或者周期的时候可以选择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