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多顆LED燈牌製作

楼主:
如圖!!
我想仿照做一個
但為了不要太單調  只會亮
我這次買了大概500顆LED燈

想把它用在版子上
電源為5V  那我在規劃電路時該怎去設計

會搭配51晶片  那我電阻值該怎去選擇

网友:
请问这位同学是港澳台同胞吗?
这么多的LED用5V供电不太合适,电流太大了,不过当然也可以用。
建议做好使用LED驱动的芯片,可以同时点亮多个LED的控制器,然后由51控制驱动芯片比较好!

网友:
你好  我是台灣人
那jishuaihu是否可以教導我一下呢??

网友:
有几种led灯专用的横流控制芯片,具体型号记不清了made in台湾,以前看led屏的厂家用的,体积超小,而且有开关控制端很不错.

要根据电源电压和横流输出的电流决定不同的串并联方式
单片机控制闪烁自然没有问题如果不复杂的话可以选小封装的单片机

网友:
好的,我帮你找一下合适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台湾的啊。。。。台湾的大哥都会来啊。。。看来我们论坛有名气了。。。

网友:
呵呵  大家客氣了!!我是比較喜歡玩電子各大論壇不管是台灣 大陸或是香港的都有逛過!!

我大約會用到500顆
LED是聚光型 紅藍黃綠  四種LED燈

假設我用5V  最多兩顆至三顆串連  在並聯  之後用555  或是單晶片  下去變化  這樣OK嘛??

會不會不夠亮   市場上 有所謂的LED定電流  那個是??
我是想把LED  放在PP板上 讓她可以變化  不要只有單純的亮
還請各位不吝嗇的指教  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500颗使不少啊,建议你多串少并电源电压高点,这样电流小
555定时是可以但是变化比较复杂时就麻烦了,看你想要变化的复杂程度.
这个还可以调亮度的高效横流芯片

MBI6651为高效率、恒电流、降压型直流对直流转换器最大1A恒流输出,输入电压12V、输出电流350mA、使用3颗LED时效率可达96%,输入电压范围9v-36v,具有可调整的输出电流,其输出电流可通过不同阻值的外接电阻来调整各输出级的电流大小,且在DIM脚连接脉冲调变(PWM)信号进行调光控制。此外内置的启动保护可限制电源打开时所产生的突波电流。内置0.45Ω低导通电阻的开关,全方位保护包括:过热保护、欠压锁定保护、启动保护、LED开关与短路保护,仅需安装4个外围组件即可为大功率LED照明提供恒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有两种方案:
1、555时基电路+CD4017+TIP122
用CD4017作脉冲分配,想怎样组合花样都可以。

2、单片机+恒流驱动芯片
要写代码,电路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