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1用作定时器时,其外部引脚T1还可以做什么用

楼主:
51定时器1用作定时器时,其外部引脚T1还可以做什么用

可以用作通用IO口,还可以做什么?

网友:
T1是定时器工作在计数模式时用的,如果用不到T1就是普通的IO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好,波特率发生器用不到T1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不用,具体的忘了,好像是T0工作在模式几的时候是设置波特率的!自己看一下书吧

网友:
有些型号也支持使用T1做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本身不需要外部连接,这时IO口是独立的,使用计数器时则需要外部输入,相应的管脚为外部脉冲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