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超低电压的升压 所以请推荐下常用的锗管

楼主:
想做超低电压的升压  所以请推荐下常用的锗管

用Royer电路升压,能不能提供点Royer升压电路的器件参数计算?

网友:
锗管不要考虑了,停产了有二十多年,你的电压有多低?

网友:
0.5V
0.3V

网友:
可以考虑用开关电容法加倍压整流先升压,然后DC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外部电源来对电容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