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扫描的疑问

楼主:
键扫描函数:这一句俺没看懂:   while((scancode&0x10)!=0)   这句怎么理解啊?为什么这句是逐行扫描的开始?

                          求解

/* 键扫描函数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scancode,tmpcode;
 P1 = 0xf0;         // 发全0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若有键按下
 {
  delay();       // 延时去抖动
  if ((P1&0xf0)!=0xf0)    // 延时后再判断一次,去除抖动影响
  {
   scancode = 0xfe;
   while((scancode&0x10)!=0)  // 逐行扫描                                //就是这一句
   {
    P1 = scancode;    // 输出行扫描码
    if ((P1&0xf0)!=0xf0)  // 本行有键按下
    {
     tmpcode = (P1&0xf0)|0x0f;

     /* 返回特征字节码,为1的位即对应于行和列 */
     return((~scancode)+(~tmpcode));
    }
    else scancode = (scan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
  }
 }
 return(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网友:
控制行扫描在四行。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我是这么理解的。 10000.当行扫描超过四行就不会执行那while.

网友:
while((scancode&0x10)!=0)这句和
else scancode = (scancode<<1)|0x01;  // 行扫描码左移一位
结合在一起看.scancode初值为0xfe最低位5位为11110,然后左移置一变成11101,再移置1变成11011...10111...01111,01111时while就退出了,实际效果是依次置低就扫描了.
高四位为扫描结果,如果低表示有按键按下.

网友:
4行都扫描完scancode左移一位的值是0xef,和0x10相与是0,就停止扫描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回答。尤其是4楼兄弟的详解。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今天终于解惑了。

网友:
还有你要理解的是之所以用低电平扫描的原因
高电平不能拉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