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管脚和CPLD的管脚有什么不同?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单片机的管脚和CPLD的管脚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同样的按键电路,在单片机里就行,到CPLD就干扰很大,是不是CPLD的管脚内部没有上下拉电阻?而单片机有呢?两者的管脚原理有什么不一样?忘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CPLD的管脚是可以配置的,估计楼主配置成高阻输入态了。

网友:
有点不同。

单片机(AT89C51) 的P0口是开路输出,需要外部上拉和下拉。

CPLC 的IO口是弱上拉,如果按键检查电路利用内部弱上来,效果可能不好,干扰较大。

针对楼主按键电路,应该外部上拉或下拉。效果较好。

网友:
CPLD按键输入时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否则很不稳定~

网友:
配置成弱上拉输入后,若CPLD本身的弱上拉不足而按键的引线较长或外接电磁干扰比较强烈,可外加上拉电阻(取值1K-10K)并在开关触点上并联一个小容量电容(0.01uF)。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