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1G采样系统的PCB

楼主:
有没有做过1G采样系统的PCB啊?不知道现在做的这样高频的人多不多?技术怎么样啊?

网友:
楼主用什么AD,或者多个AD并联,采用时钟管理器件给时钟?

网友:
多吧。。楼主自己想学这方面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会用一个AD芯片,如max104,max108之类的。考虑到时钟产生的难度,也可能会选用多个并联的AD,但是这样很麻烦啊!有人说时钟很难设计,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人,帮忙分析一下:用一个1GHz的时钟和一个AD好,还是用500MHz的时钟和两个AD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又介绍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吗?又前做高速的设计不是很多,现在有项目要用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肯定是找专用时钟芯片了,有可以产生1G的时钟芯片,也有产生多路固定相移的时钟芯片,从你AD后面的角度考虑(应该是用FPGA吧),用多片低频的AD并联可能更好,起码我想同步还有吞吐量方面会更好,我也没做过1G的采样,如果是我要做,我可能用4片250MHz的AD并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