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 PLL 设置倍频到 50Mhz 之后,为什么实际只有37.5Mhz 呢?

楼主:
Lm3S811 PLL 设置倍频到 50Mhz 之后,为什么实际只有37.5Mhz 呢?

  1.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UART 初始化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StdioInit(0);

    UARTprintf("系统主频是:%d",SysCtlClockGet());

UART 输出:

系统主频是:37500000

网友A: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你换下 SYSCTL_SYSDIV_4 换成1、2、3试试,我怀疑你的分频值错了

网友B:
昨天我弄M4的PWM也出现设置的时钟,然后回度回来居然有出入 怎么分频越大,读的时钟居然越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m3S811 PLL 设置倍频到 50Mhz 之后,为什么实际只有37.5Mhz 呢?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UART 初始化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 ...

// 配置时钟,使用PLL倍频到5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发送系统时钟配置结果
sprintf(PrintBuf, "System Clock: %dMHz\n\n", SysCtlClockGet()/1000000);
Uart0SendStrings(PrintBuf);

我这边这样配置后,输出的是50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Lm3S811 PLL 设置倍频到 50Mhz 之后,为什么实际只有37.5Mhz 呢?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UART 初始化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 ...

是不是外接的晶振不是SYSCTL_XTAL_6MHZ?

网友D:
严重怀疑没有设置LDO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你换下 SYSCTL_SYSDIV_4 换成1、2、3试试,我怀疑你的分频值错了

输出 50Mhz 不就是这样配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外接的晶振不是SYSCTL_XTAL_6MHZ?

的确是 6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弄M4的PWM也出现设置的时钟,然后回度回来居然有出入 怎么分频越大,读的时钟居然越大了

有这样的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重怀疑没有设置LDO电压。。。

LM3S811 是 SandStorm Class,只有 Fury Class 的才需要设置 LDO 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 配置时钟,使用PLL倍频到50MHz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发送系统时钟配置结果sprintf(PrintBuf, "System Clock: %dMHz\n\n", SysCt ...

是 LM3S811 吗?自己做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LM3S811 吗?自己做的开发板?

之前论坛里抢楼的EK-LM3S811,黑色那块。

程序在下面帖子里,试试看结果如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0026-1-1.html

网友:
谢谢。

我也是这个板子,用的是你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板子,用的是你的程序。76082

 不是吧,那么神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是这样的,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经过进一步的实验发现,现在程序后重新上电就是 50Mhz 了,如果直接复位就是 37.5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进一步的实验发现,现在程序后重新上电就是 50Mhz 了,如果直接复位就是 37.5Mhz。

我这边不管debug、reset或POR,都是50MHz咧,用的库是8049的。

网友: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配置PLL前须将LDO设为2.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 |                         //  系统时钟设置,采用PLL
                   SYSCTL_OSC_MAIN |                        //  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4);                      //  分频结果为20MHz

sprintf(PrintBuf, "System Clock: %ldMHz\r\n", SysCtlClockGet()/1000000);
uartPuts(PrintBuf);

我也是这样设置PLL分频的啊,在串口调试窗口输出是37MHZ,想不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