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TEA5767=数字收音机(成果展示)

楼主:
经过调试和多次试验,简易数字收音机终于完成。
程序有两个版本,可自动搜台后进入LPM3,而后等待P1中断唤醒并进行自动搜台,结束后再次进入LPM3;另一种是通过按键实现自动搜台,无低功耗模式。
在低功耗模式下,我串入电流表,测量电流500UA左右,最低时220UA。电源同时负载TEA5767和LaunchPad。
天线方面,我焊接一根杜邦线作为天线。
贴出main函数程序,全部源程序见附件
/*******************************************************************************
函数名: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调用初始化函数,完成自动搜台,进入LPM3,等待唤醒
说  明:可使用按键完成换台
*******************************************************************************/

void main( void )
{
    // 关闭看门狗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    Auto_Search(1);                                 //自动搜台
    LPM3;
    while(1)
    {
        if(flag)                                    //判断flag是否置1,即是否经过中断
        {
   flag = 0;                               //flag置0
   Auto_Search(1);                         //自动搜台
   delay_ms(50);
   LPM3;                                   //进入LPM3
}
// if(key_scan())                              //调用按键检测函数
//        {
//    Auto_Search(1);
// }

    }
}
附上TEA5767的频率计算方法:
分频参数的计算公式为:
当HLSI位为1时
    4*(fRF +fIF)
N=----------------
        fREF
N = PLL内的频率合成参数;
fRF = 要接收的电台频率;
fIF = 中频= 225 kHz;
fref = 参考频率
晶振为32.768 kHz参考频率为 32.768 kHz ;
晶振为13M或6.5M时钟时参考频率为50 kHz ;
已知模块的晶振为32.768K
    4*(fRF +fIF)    4000*((fRF/1k)K +225 K)      4000*((fRF/1k) +225 )
N=----------------= ----------------------------------= ----------------------------=
       32.768K            32768K                                    32768
     1000*(fRF/1K +225)
N=---------------------------     =(fRF+225K)/8192
例如要接收87.5Mhz的频率,频率合成参数N=(87500000+225000)/8192   =10708.6=10709.
往PLL寄存器写10709就能收到87.5M的频率。
同理知道PLL的参数也可以计算模块正在接受的频率,
fRF=8192*N-225K;

更加详细的寄存器设置,请对照程序和附件TEA5767.pdf。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更改设置试试。

总结:由于按键只有一个,只调用了自动搜台,手动搜台未加入。收听直接接入耳机,未加入功放,待改进。无显示部分,待改进。
经验:调试过程中,天线是影响收音质量的关键环节。在卧室,只有忙音,但是到客厅或者公司(在郊外)就能很清楚的收听电台。
这次的DIY到此结束,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指教。

再加一句,这个板子的推广功能和硬件功能已经很好的体现,MSP430G2231这种低端、低功耗单片机,可以用作简易数码产品的制作,比如坛子里的触摸、低功耗时钟。 [ 本帖最后由 redzhch 于 2011-11-10 14:13 编辑 ]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调试和多次试验,简易数字收音机终于完成。程序有两个版本,可自动搜台后进入LPM3,而后等待P1中断唤醒并进行自动搜台,结束后再次进入LPM3;另一种是通过按键实现自动搜台,无低功耗模式。在低功耗模式下,我串 ...

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祝贺

貌似天线的长度还是有要求的吧?要求有等效程度吧?一般FM是多少长度要求来着?不过在信号强的城市里应该无所谓

网友A:
呵呵,真的够简易的,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真的够简易的,楼主厉害

这个板子超值啊!简易因为功能不强。不过这个板子的价值大家看到见,可以用MSP430G2231来推广低功耗、简易制作。当然,资源有限,能实现的功能不会太多。

网友:
楼主用32.768KHZ的晶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MSP430 LaunchPad和TEA5767上用的都是32.768K的晶振

网友:
:carnation:  祝贺,
学习了

网友:
请问外围就LR声道接了电阻电容么?我用tea5767模块收不到台,你是Sp3767还是tea5767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了,图上有的,简单的滤波组合。
我的是TEA5767。
据我所知,SP3767和TEA5767是兼容的,程序应该可以通用。
收不到台,先保证模块是好的,然后看看程序,你的是自动还是手动搜台。
注意天线的连接,没有天线,即便是完美的程序,也是收不到台的哦
有什么问题可以再交流,一定及时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图上有的,简单的滤波组合。我的是TEA5767。据我所知,SP3767和TEA5767是兼容的,程序应该可以通用。收不到台,先保证模块是好的,然后看看程序,你的是自动还是手动搜台。注意天线的连接,没有天线, ...

电容电阻值多少?能上个示意图么?

谢谢,我再检查检查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9050-1-1.html
这是我这个设计的预研帖,是按照里面的原理图连接线路和元件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9050-1-1.html
这个是本设计的预研帖,里面有原理图,即元器件连接等,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9050-1-1.html 这个是本设计的预研帖,里面有原理图,即元器件连接等,希望对你有帮助。

Thnaks

网友:
厉害厉害,你们还有这套板子么,卖我一个吧,还带SBW仿真器,太好玩啦

网友D(2012-03-18):
楼主,你猛完了!!顶起!!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用什么型号的耳放比较好呢

网友F:
疑似代码编译太大了点 。

网友G(2014-04-17):
楼主在不在 耳机插上就能用么 不用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