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问题求助

楼主:
各位请教了,我在学习ZLG的LM3S1138开发板,使用的是ZLG的例程,在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是什么意思呢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hw_adc.h" D:\ZLG\lm3s1138开发板练习\Led\User\includes.h 72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OS_MEM.C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请教了,我在学习ZLG的LM3S1138开发板,使用的是ZLG的例程,在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是什么意思呢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hw_adc.h" D:\ZLG\lm3s1138开发板练习\Led\User\includes ...

路径设置问题,编译器找不到hw_adc.h。

可以在Options添加.h所在路径。

网友:
是的,我没有设置$TOOLKIT_DIR$\INC\Luminary\.谢谢

楼主:
还想请教个问题,我在Debug模式下编译下载一切正常,但是在Release模式下,编译下载却出现这样的警告
Warning[Pe177]: function "OS_InitTaskStat"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D:\ZLG\lm3s1138开发板练习2\Led\uCOS-II\Source\OS_CORE.C 70
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MSP430用IAR,不太了解LM3S在IAR下的报错。但觉得这只是个警告,运行没错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个问题,我在Debug模式下编译下载一切正常,但是在Release模式下,编译下载却出现这样的警告 Warning[Pe177]: function "OS_InitTaskStat"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D:\ZLG\lm3s1138开发板练习2\L ...

警告:OS_InitTaskStat()函数定义了,但却从没有调用过。

OS_InitTaskStat()看看这个函数有什么用的,为什么没有调用到。uCos的东西,不是很清楚。

网友:
谢谢,我反复看了程序,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