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开关电源驱动IC谁知道

楼主:
在9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进了家电源厂,当时厂里最机密的产品电路图在我手里。6KW开关电源。60V 100A 变压器不过是EE85磁芯那么大,而它的开关管跟变压器关不多大,四个管子,是IGBT的,而它的驱动IC型号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谁知道常用的全桥开关电源驱动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哈哈,我知道:TMS320F28035!!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6KW的电源的调试技术给透露一点啊,

网友:
不是,就像单管的电源用UC3842一样的驱动IC,它是一个能驱动四管的桥式IC,那电源的磁芯是国外的,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内的是黑发灰色的,那个磁芯是灰发白色的,跟比铅的颜色深一些的磁芯,开关管是IGBT,引脚是六角镙丝的。输入电源是380V AC 50Hz

网友:
哦,着色浅啊,是不是它的工作频率比较高啊。
着色浅,是镍锌铁氧体。工作频率较高。国内也有的。
锰锌铁氧体的颜色重,频率低。

最初,做收音机时,它的磁棒天线就是这样区分的,中波,用的是锰锌,短波,用的是镍锌

网友:
楼主很保守啊,
你原来帖贴的那个电源资料的贴子,是不是这个6KW的?说一下调试中的技术嘛!电路就不要了,一般形式的电路我不感兴趣,就是调试中的问题,我倒没有见过。

网友:
你以为我分不清NiZi MnZi啊,说过了是国内没有的

网友:
调个什么,全是算好的,打板贴片,锁晶体管,上电,测试,老化,也没见炸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国外有国内也该有吧

锰锌 镍锌材质也有很多型号  可能掺杂成分不同
要不就是铁粉芯,
非晶/微晶好像还没见过做成EE的,都是T型的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