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555的问题。当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不够低怎么 ...

楼主(2011-11-10):
关于NE555的问题。当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不够低怎么办?量出来2.7。
做单稳电路。高电平3.7,低电平2.7。
[
]
高电平

楼主:
求助
顶上去

网友A:
输出端接下拉电阻, 或者 经过3个串联的二极管 在输出。 基本降到0.6V 左右了